[技术问答] 请问M0516使用nu_link调试,keil未响应问题

楼主(2015-11-12):
最近在有个项目,发现在使用nu_link调试时,ram使用大于2K的时候,调用函数层数一多,3层的时候keil就未响应,有没有前辈知道怎么解决?每次只能调试部分模块,减少ram的使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没有**或者未注册?**后就没有代码限制了。或者就是你的系统配置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没有**或者未注册?**后就没有代码限制了。或者就是你的系统配置不给力。 ...

注册了,3G内存,不至于吧。搞QT都没问题啊

网友B:
是否keil里SRAM宣告的大小有问题呀???导致Stack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册了,3G内存,不至于吧。搞QT都没问题啊

我用的Keil很坑啊,那个Pack安装不好,去官网下载,有,但是没有下载按钮,是不是不提供部分东西的下载了。

网友C:
专业新唐一级代理商

网友C:
专业新唐一级代理商  Q:2355898194   188243026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Keil很坑啊,那个Pack安装不好,去官网下载,有,但是没有下载按钮,是不是不提供部分东西的下载了 ...

没什么问题啊,只是下载的网速比较卡。我是怀疑在线调试会耗掉一些内存。在找块M4试试看效果

网友D:
感觉是没有正确安装软件造成的

网友E:
Keil很坑啊,那个Pack安装不好,去官网下载,有,但是没有下载按钮,是不是不提供部分东西的下载了。:lol

网友F:
用的时候肯定是占用整个CPU了,有可能驱动安装的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的时候肯定是占用整个CPU了,有可能驱动安装的不好

是的

网友H:
用的哪个版本?是不是软件设计的不能识别层次,导致编译死循环了

网友I:
软件设计的不能识别层次,导致编译死循环了

网友J:
解决了没?是不是这定义宏的时候没有设定只包含一次本文件,然后循环包含了,死翘翘了?

网友A:
是编译时候的问题,还是调试时候的问题,如果能下载成功就OK, 直接实况运行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