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IO口端口寄存器配置疑惑

楼主(2015-11-12):
想用ATmega16A与液晶显示器并行通信,需进行数据读写,不知道IO口是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若配置为输出,读数据时通过读取PINxn 寄存器是否能获得引脚实际电平(即液晶输出电平),还是读出的是ATmega16A上次输出的电平状态。
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读取的,就是现在输入端的电平。PINx和PORTx是两个寄存器。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原理图。

网友B:
读的时候把IO改成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