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1做电压跟随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5-11-12):
想用手头的AD811做电压跟随器,输出端用两个大电阻分压,阻值分别是51K和10K,但是示波器测试分压点RL和RL1之间电压很小。。。。手册上AD811输出端电阻9Ω,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啊?
电路图贴在下面:
输入Vpp=9V,AD811输出正常9V,分压点Vpp=680mv.

楼主:
输入端用信号发生器提供电压,求解啊~~

网友A:
AD811输出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11输出多少呀?

AD811输出正常,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811输出正常,9V...

所用电阻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811输出正常,9V...

AD811输出正确的话就得检查你的电路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用电阻没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分压电阻我重新换过还是一样

楼主:
反复检查多遍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连接问题。
AD811是电流反馈型运放,手册里面给出增益为1时,反馈电阻接750欧姆,增益电阻不接,如我图中所示。会不会是反馈电阻对负载有影响呢?还请大神赐教。。。

楼主:
自己顶顶,这个问题很着急,还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C:
你在反馈端加750欧姆电阻做什么用呢?是datasheet建议还是?按照你的说法在输入端分压后,跟随器输出的信号和输入一样。

网友D:
为什么地线符号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地线符号不同?

都是共一个地的,画图时没注意,不好意思。
请问你了解电流反馈型运放吗?它能做电压跟随器吗,我查了有人说不能做有人说可以?
我觉得运放输出电压正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搞不懂啊,请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D:
确定AD811第6脚是9v?
你这是仿真,又不是实物。。。。
难道欧姆定律错了?

直接用电阻对电池分压,测测看。。。。

网友E:
安手册的做吧,不要改电阻值

网友F:
既然AD811输出正常9V,只能是后面分压电阻不对

网友G:
一个是PP值,一个是有效值,以上是成立的话,正常。

网友G:
或者人、用直流信号测试。是否正常 。

网友H:
把AD811的输出波形和分压后的输出波形都贴出来

网友I:
楼主比较的对象不同,一个是Vpp,另一个是瞬时输出电压V。参考下图:

同时比较瞬时电压V、峰峰电压Vpp或均方根电压Vrms都满足 Vout = Vin * R4 / (R3 + R4).

楼主弄错了对象

网友J:
你这个结果应该是正常的。Vp-p为9V,分到1/6,大约1.5V,然后再取一半,差不多700mv的样子。

在你放示波器的那个工具栏里找一个黄色的带箭头的图标Measurement Probe,放一个看得清楚些。

网友K:
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AD811的输出波形和分压后的输出波形都贴出来

好的,这次重搭了电路减少干扰,测出来Vpp=800mV,下面贴图:

第一张是AD811输入,第二张是AD811输出,第三张是(10K/10+51K)分压后的输出。
我发现直接将信号发生器的9V信号输入在两分压电阻上,测出来的分压结果Vpp=960mV,也不是1/6。。。示波器探头用的10X,用1X结果更小分压Vpp=13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反馈端加750欧姆电阻做什么用呢?是datasheet建议还是?按照你的说法在输入端分压后,跟随器输出的信号 ...

750欧姆电阻是datasheet上面给出的,增益为1,反馈电阻750欧,增益电阻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AD811第6脚是9v?
你这是仿真,又不是实物。。。。
难道欧姆定律错了?

是实物测量,我用电阻对直流分压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结果应该是正常的。Vp-p为9V,分到1/6,大约1.5V,然后再取一半,差不多700mv的样子。

在你放示波器 ...

谢谢指教,那个也是实物测得的Vpp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这次重搭了电路减少干扰,测出来Vpp=800mV,下面贴图: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原理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有问题,可能与你这两个电阻元器件选型、PCB布线或者示波器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L:
是不是输入输出阻抗的问题,看结果ad811等价于一个50k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原理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有问题,可能与你这两个电阻元器件选型、PCB布线或者示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用信号发生器改变频率,分压处的电压随信号频率减小趋于正常:

(为了直观,我用了20K和10K电阻分压,分压效果是1/3,输入同样是9V)
1、当信号频率1.5MHZ时,分压结果Vp-p=1.9V;
2、当信号频率500KHZ时,分压结果Vp-p=2.8V;
3、当信号频率小于300KHZ时,分压结果VP-P=3V左右,就正确了;

请问这种现象是电阻对频率的作用吗?电阻应该不随频率变化的呀。
还是示波器的问题呢,我的示波器是RIGOL(普源)1102E?

还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输入输出阻抗的问题,看结果ad811等价于一个50kΩ电阻

可是用不同阻值分压,测试结果是不成比例的,至少说明AD811不是等价于一个50KΩ的电阻。
手册中AD811的输出阻抗很小只有9欧,且它是一个宽频带的放大器(G=1时,宽带140MHZ),所以我觉得输出阻抗应该也不会因为1.5MHZ信号而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用信号发生器改变频率,分压处的电压随信号频率减小趋于正常:

(为了直观,我用了 ...

估计是引入了小电容与你的10k电阻并联了,你试试将分压电阻换成5k/1k

网友H:
示波器的输入电容约20pF,即使忽略表笔的容性(这个可能更大), 20pF电容在1.5MHz下的阻抗为:1/(2*pi*f*C) = 1/(2*pi*1.5*10^6*20*10^(-12))=5.3k, 这么大,我哪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