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P4232大功率管子可以DIY些什么,有1000多支闲置

楼主(2015-11-12):
原装进口IRFP4232大功率管子可以DIY些什么,有1000多支闲置,做电子负载,可调电源,逆变器,还有什么新点的东西吗,大家帮忙想一想,整个DIY项目吧

楼主:
管子主要参数
VDS                    min        250V
VDS (Avalanche)   typ.       300V
RDS(ON) typ.       @ 10V    30m:
EPULSE                typ.       310µJ
IRP max @     TC= 100°C  117A
TJ                       max      175°C

网友A:
也就是电源或开关控制类,新颖点,那去玩机器驴、机器狗吧……

楼主:
机器驴、机器狗不实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忙想想,先谢谢了

网友B:
美国的机器驴机器狗动力是液压, 电磁阀的开关也用不上楼主这堆牛管, 一两块钱的货色足够. 中国军方试验的机器狗倒是电力驱动的, 不过动作速度和节奏要慢几十倍, 不作也罢. 楼主不如玩玩线圈电**

网友C:
能送20只吗?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可以试试。楼主好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送20只吗?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可以试试。楼主好人~谢谢

想得到挺美的, 这种规格的管子, 10来块一颗

网友D:
1000多支,太少了,确实没什么用处,送给我得了,省得占地方,我地址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得到挺美的, 这种规格的管子, 10来块一颗

电流比较大,比较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管子主要参数
VDS                    min        250V
VDS (Avalanche)   typ.       300V

挂网上卖吧

楼主:
在隔壁坛上找到用处了,可以DIY电池管理单元,用来DIY个电动汽车,电动飞机啥的,我出管子谁出汽车,我们就可以立项了(^_^)

网友C(2016-01-28):
引用 楼主:
在隔壁坛上找到用处了,可以DIY电池管理单元,用来DIY个电动汽车,电动飞机啥的,我出管子谁出汽车,我们就 ...

这管子能用来给纯阻性负载(就是发热体)做调压元件吗?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