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LQFP176封装的散热问题

楼主(2015-11-12):
(无正文)

网友:
芯片下面放过空散热也行吧

网友A:
不需要散热片吧     如果使用过程中发现芯片发热
肯定是硬件有些问题

网友B:
一般主CPU是不需要加散热片的吧。

网友C:
CPU是不需要加散热片的,多见的是芯片下加散热孔

网友D:
散热片的是需要加装的,,稳定性是需要保障的。

网友E:
散热片的是需要加装的

芯片怎么装散热片呢

网友F:
在PCB上打孔,可以增加散热。

网友G:
下面放散热焊盘也是可以。

网友H:
这个芯片的散热问题在设计的时候是需要多考虑的。

网友I:
方法挺多的:
1、过空散热
2、下面放散热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