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5-11-12):
各位论坛的大侠:
我现在在做一个四层板,top和bottom层是信号层,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
现在有个疑问:我的板子是支持千兆以太网的,在CPU和PHY之间会有一些data和clock的连接线。并且最高速率是125MHz,走线在top层,没有任何滤波RC来抑制RE。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会对RE有影响吗?
我现在的理解是抑制RE有两种方法:把信号层放在中间层,外边的是地和电源;把高频的信号加RC抑制RE。可是现在我们的板子是四层板,并且为了保证信号完整性也没法加RC滤波器。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呢?由于对高速信号也理解不深可能说的不正确,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1,信号完整性和RC滤波虽然冲突,但是只要设计余量充足是可以在千兆网络上加RC滤波以减少EMI的RE。
2,高速信号的理解可以去看一本书High speed Pcb and system design   Writer:LEE W.Ritch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信号完整性和RC滤波虽然冲突,但是只要设计余量充足是可以在千兆网络上加RC滤波以减少EMI的RE。
2,高速 ...

谢谢您的回答,抱歉现在才看到!

网友B(2015-12-25):
我觉得你的理解模型可能有问题,你看看信号回路是不是被地平面给阻挡了,当然我对高速信号不太了解,只是从模型上分析。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

网友D(2016-02-04):
四层板布线最好是clock,criticaltrace/GND/VCC/信号,clk这样布置,对于EMI防护 信号最好不要换层,高速信号线远离接口 布线复合3W等来约束

网友E:
高于30MHz的信号线,建议放在内层走,Top与bottom走低速信号。

网友F(2021-11-30):
1.信号有完整地平面层作为回流;2.网口的时钟重点设计,RE超标大概率是晶振/时钟没处理好;3.晶振的高频回流路径上,不能有高阻抗,如裂缝、大面积VIA等,这是形成共模电流驱动的凶手;4.变压器要选带共模电感,抑制RF共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