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温度对磁珠的影响?

楼主(2015-11-12):
请问温度对磁珠的影响具体在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A:
一般磁环居里温度110℃,达到这一温度以后立刻失去磁性,有如空气介质一般;恢复室温以后,磁性能发生了永久性改变,磁导率降低了10%。

网友B:
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磁环居里温度110℃,达到这一温度以后立刻失去磁性,有如空气介质一般;恢复室温以后,磁性能发生了永 ...

讲得不错。

网友C:
二.居里温度
一般磁环居里温度110℃,达到这一温度以后立刻失去磁性,有如空气介质一般;恢复室温以后,磁性能发生了永久性改变,磁导率降低了10%。
在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变压器上应用的磁性材料如果工作温度超过了居里温度,须臾之间就可以烧毁输出功率管。
输出功率开始下降的那一点就作为该磁环的温度极限。
从过往的实验结果看,55度时,那些EMI磁环还没有出现输出功率下降的情况

网友D:
这个温度对磁珠是有影响的。

网友E:
都是网上抄来的啊

网友F:
网上抄来的, 不要紧, 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就说我们的设计, 也大都是书籍和手册上搬来的. 拼在一起, 也成了我们的设计了.

由于依赖于磁芯的磁性特性, 肯定受到居里点的影响.
不过我找了一个品牌磁珠器件的手册, 温度范围-55~125℃, 并没有提到温度特性的关系

网友G:
温度范围-55~125℃

温度的影响在大功率上要考虑,一般性的使用都没考虑温度

网友H:
不同材料的磁珠受温度的影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