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USART2是不是用了TIM6作时基?

楼主(2015-11-12):
一个STM32F103RCT6的系统,用了TIM6作定时,扫描一个矩阵LED,同时使用USART2作UART串口发送,一使能USART2是发现TIM6不能准时出现中断?内部是不是把TIM6作了USART2的分频时基????

网友A:
两个中断如果都是需要不可打断的就会很麻烦,因为你TIM6正在扫描呢,串口需要发送数据,这个时候就冲突了,因此要设计这一,扫频的时候不可中断。发送要等扫描完成后。

网友B:
分析得有道理. TIM6作了USART2的分频时基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手册也没有这么提过
应该是中断时间冲突.
将扫描程序做得简单一点, 或者只是置个标志, 让主程序去完成扫描.
或者把 USART 的中断优先级提高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