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并联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5-11-12):
手头上有4节锂电池,打算做成7.4V的电池包。不知道采用哪一种方案最佳。
第一种,两串两并。
这种方法,Li电池保护板设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疑惑如下:
首先两个LI电池串联后构成7.4V电池组,加个保护板(这个保护板需要用到的保护芯片需要是7.4V的,求推荐),然后将两个7.4V的电池并联在一起,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最终能否直接并联,还是需要再加个保护板。
如果那样太麻烦了感觉。能否串联时不加保护板,电池组并联时再加个保护板。
第二种,两并两串。
这种方法,Li电池保护板设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疑惑如下:
首先两个LI电池并联成电池组,加个保护板,然后将两个3.7V的电池串联在一起,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最终能否直接串联,还是需要再加个保护板。
如果那样太麻烦了感觉。能否并联时不加保护板,电池组串联时再加个保护板。

网友A:
并联对电池的配对要求高,自己玩玩而非做产品,可以不用专门的管理,每节电池做一次容量测试,然后配对,哪种方法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对电池的配对要求高,自己玩玩而非做产品,可以不用专门的管理,每节电池做一次容量测试,然后配对,哪 ...

是做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对电池的配对要求高,自己玩玩而非做产品,可以不用专门的管理,每节电池做一次容量测试,然后配对,哪 ...

主要考虑的是放电这块什么过流,过放,短路。充电是拆卸下来单节在做的电池盒上充电的。

网友B:
做产品
你还自己组装电池啊
这种 外面找个专门做电池 的 告诉他 我要7.4V 的锂电 多少容量 什么形状
一般直接给你送2个样 电池包 里面是含保护板的噢
并且 报价 后续直接采购就好了

网友C:
百度上面很多现成的电路,都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的是放电这块什么过流,过放,短路。充电是拆卸下来单节在做的电池盒上充电的。 ...

既然只是“简陋”的用,整体用一个保护板就可以了,甚至不用都没事,自己注意一点防止过放就是。

网友D:
建议:四并后再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