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的yocto 的desktop 启动位置在哪里?如果不启动桌面

楼主(2015-11-12):
mcimx6q-sdp的yocto 的desktop 启动位置在哪里?如果不启动桌面。
启动脚本在哪里?我想禁用这个桌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你这里要禁用这个桌面,是想要有什么效果呢?能否详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你这里要禁用这个桌面,是想要有什么效果呢?能否详述一下 ...

我是用这个imx-3.10.17-1.0.0-ga-mfg-tools 刷的系统。我有两个需求,
1,禁用这个桌面。
2,只启动自己的一个qt程序(最终目的)。
我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启动桌面的脚本。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是挺难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这个imx-3.10.17-1.0.0-ga-mfg-tools 刷的系统。我有两个需求,
1,禁用这个桌面。
2,只启动自己的 ...

楼主你好,官网提供的Demo images中是没有符合你要求的,你这里需要自己修改并编译源码。实现你自己的QT程序,你需要自己做修改,建议你网上搜一下,应该会有相关的方法和帖子。
关于qt的编译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66

网友C:
自己bitbake个qt文件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