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PIF II 当作master模式下DR_ADDR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我现在在使用cyusb3014当作master对一个16为的SRAM进行读写操作,FX3上我设置了8根地址总线,在DR_ADDR是,数据源我选择的是threadsocket,并用DMA_RDY_ADDR去判断数据源是否有有效数据,但是在固件项目中该怎么去给这些数据,调用哪个函数?函数里哪个参数是和状态机里的action对应起来?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迷惑,能加好友吗?365531877qq

网友B:
你的dma channel是怎么设置的呢?如果是CPU socket到pib socket 几,这个你就手动的给CPU socket写你要写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dma channel是怎么设置的呢?如果是CPU socket到pib socket 几,这个你就手动的给CPU socket写你要写的 ...

你好!请教你个关于3014的问题。能否将3014枚举成标准的MSD设备?枚举成功以后,能否修改固件使3014与PC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