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求助。pic10f206不能工作,输入输出管脚没有反应

楼主(2015-11-12):
      本人刚开始接触pic单片机,想用pic10f206实现GP0输入检测和GP1输出控制的功能。程序编译和下载成功了,但是GP0和GP1口一直都是低电平。不清楚是单片机没有工作,还是代码有问题,换过几个ic和PCB板还是一样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不清楚是否硬件设计有问题),麻烦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不胜感激。

下面是所用的工具和代码:

MCU:pic10f206
硬件设计电路:PCB板无任何外接电路,直接外接电源供电3.3v (vcc接3.3v 、vss接地)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15
C编译器:MAPLAB  XC8
下载器:K150

代码如下(参考zhoujianyong代码):

// PIC10F206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include <xc.h>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CONFIG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aster Clear Enable (GP3/MCLR pin fuction is digital I/O,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void initio()
{
    TRISGPIO=0B0101; // gp0/gp2 as input, gp1 as output
    FOSC4=0;                // disable fosc4 function for gp2
    OPTION=0x87;        // pullup, no wake
}

void main()
{

    initio();

    GP1=1;
    while(1)
    {
        if(GP0==1)  GP1=0;
    }
}

编译结果如下: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E:/pic/T1.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E:/pic/T1.X'
make[2]: '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is up to date.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E:/pic/T1.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E:/pic/T1.X'

BUILD SUCCESSFUL (total time: 1s)
Loading code from E:/pic/T1.X/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Loading completed

下载成功提示:

网友A:
PIC不熟悉. 但感觉是程序问题,PIC的 io 要 “读改写”, 使用LED 加延时 做个标准闪烁灯看看。

另也不排除有些低档编程器提示错误,没写入成功但提示为成功的。推荐使用PIC kit3!

网友A:
(注:网络问题发重复了,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