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8168上电顺序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5-11-12):
官方evm貌似是加了单片机进行控制  但是我最近需要修改那个原理图,又不想采用那个复杂的方案
所以需要看懂evm上电顺序是如何控制的   发现 大部分都是通过en脚来控制  或者修改一些管脚的旁路电容来使得输出有延时
可是遇到这个tps3808的时候

可以看出 里面是使用TPS3808芯片的用途是使得0.9V延迟1.5V输出,但是按照延迟时间计算公式来看,CT是0.1UF,延迟时间大概为0.6s左右,根据最后的上电顺序图对比后觉得不科学啊,图中才20ms,也就是说应该让ct断开吧,,请教下各位这个是什么原因?理解不对吗?

网友A:
0.9V延迟1.5V输出,这里应该是1.5s吧,实际抓波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延时时间的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C:
TPS3808主要是通过电容的大小来增加延时
如果你的电源芯片有RUN这样的控制引脚
那就建议用3808一级一级检测控制

网友C:
能不能把原理图都分享出来啊
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D:
看7.6的图,那个不是通过电容选择的么

网友E:
这个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控制上电延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