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29I-DISCO板的链接问题

楼主(2015-11-12):
从原理图上看开发板的SPI5链接的是  陀螺仪芯片L3GD20
但是程序上却要,通过SPI5发送一堆命令,才能开启TFT_LCD的电源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开发板的SPI5到底是链接那个的啊?

还有就是这个开发板好像不是STM32F429直接驱动的TFT_LCD,  而是ILI9341驱动的!
ILI9341芯片在哪里?板子上找不到!

最后请教下,我如果把板子上的液晶屏拆了,能不能接上别的裸屏,进行驱动啊?

网友A:
芯片在屏上。

网友:
那个屏幕没有通过插排连接,是焊接的,所以你拆的时候要小心了,别拆坏了

楼主:
拆下来了
现在就想知道,接个裸屏上去,行不行的通!

楼主:
SPI5到底接的是  陀螺仪芯片L3GD20(原理图上)
还是 液晶体驱动芯片ILI9341?

楼主:
为什么STM32F429 带LTDC了,还要弄个ILI934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