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

楼主(2015-11-12):
请问一下PIC16f72中怎么设置RA口味数字I/O口啊,将ANSEL置0后程序编译出错是啥情况。

网友A:
一看芯片手册啊,二看具体编译器芯片头文件;

网友B:
看编译出啥问题了,多半是名称写错了,或者头文件用错了。

网友C:
错误信息是啥?

楼主:
仔细地看了一下数据,发现不是这个寄存器:'(,是ADCON1里的:L,弄出来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