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根地线为什么这么设计?请教!

楼主(2015-11-12):
大家好:
地线在设计的时候,将一根大的地线进行拆分开,然后到端子位置再合并,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有谁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吗?能够更好的防静电?防静电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专利或者文献提供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
粗线的电流大压降就大,在端头链接为了不影响细线支路

网友A(2015-12-17):
有个名词,开尔文(Kelvin)四线连接方式,
避免大电流在导线上产生压降所导致的测量误差。

网友B(2016-05-04):
就是电流、电阻、电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