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为什么这么设计?好难!

楼主(2015-11-12):
求助,这个是触控屏的地线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先分开后合并到一起呢?

网友A:
感觉是抗干扰

楼主:
有什么资料和文献可以查到吗?

网友B:
均衡吧?
防止造成屏的相关表面形成大的突然的起伏

网友C:
减小最近导线的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