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3无法connect或Program

楼主(2015-11-12):
我用PIC16F883芯片,PICKIT3编程器。每次reconnect都现实“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0”,然后如果点击Program,会显示“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但测验发现程序没有烧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16M晶振,FOSC选了HS。
外部供电、pickit3供电都试过,且测量电压都在4.7-5V之间。
原本RB3用作IO输出口,编程时也直接接地

向咨询一下还有什么可能 会导致这种情况。PIC883多余的IO口是否有必要下拉接地或者上拉至5V电源?

网友A:
断电重启,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重插。

断电、重插都反复试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