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直流小信号放大运算放大器的选用

楼主(2015-11-12):
:hug:10mV左右的直流信号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得到2V左右的电压,原图用的F007,仿真的时候没有这个型号可以用什么替代?要求高精度、低噪声、低漂移:hug:

网友A:
F007我都没用过  你可以用OP07代替仿真

网友B:
F007是非常老的国产运放。
现在的运放,几乎都比这种运放好。
10mV不算很小的信号,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信号了。只要标注“精密运放”大概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楼上推荐的OP-07就不错。

网友C:
10mV的信号,应该不需要用精密运放,很多非精密运放Vos也就是3mV左右,应该够楼主用了

网友D:
还用国产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mV的信号,应该不需要用精密运放,很多非精密运放Vos也就是3mV左右,应该够楼主用了 ...

3mV已经是10mV的30%了,这还敢叫“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mV已经是10mV的30%了,这还敢叫“够用”?

还是看具体应用吧,如果10mV的信号后面只是判断有和无呢?
这里无法较真,因为楼主也没有说识别精度,如果是电流采样,要求识别的最小电流比较小,那就只能找uV级别Vos的运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看具体应用吧,如果10mV的信号后面只是判断有和无呢?
这里无法较真,因为楼主也没有说识别精度,如 ...

用心看看楼主的描述

网友F:
如果信号源是低内阻的,电源电压也够宽(可以上双电源)尽可以用OP07,直流性能是靠得住的,按现在的单电源,低压,OP07已经落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心看看楼主的描述

用心看了好几遍了:"10mV左右的直流信号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得到2V左右的电压.....要求高精度、低噪声、低漂移"
真心没看出哪里给出了识别精度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心看了好几遍了:"10mV左右的直流信号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得到2V左右的电压.....要求高精度、低噪声、低漂 ...

30%的误差和"高精度"能扯上关系不?

网友G(2015-12-15):
引用 网友B:
F007是非常老的国产运放。
现在的运放,几乎都比这种运放好。
10mV不算很小的信号,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信号了 ...

op27 低失调 输入阻抗更高对于小于1mV信号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