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问个问题,电路里面Sinking Output怎么翻译比较好

楼主(2015-11-12):
看到这个词,百度了也找不到,词典里也没有,第一个单词是
  • vi. 下沉;消沉;渗透
  • vt. 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 n. 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这些个意思。
第二个是输出的意思。
那么放一起在电路里是什么呢,根据图示,应该是哪国三极管可以将电流导入地一样的意思。。
该用什么专业的词语说呢。

网友A:
硬件: Digital I/O (DIO)

问题:请问数字I/O,计数器板卡中经常提到的Sinking和Sourcing分别是什么意思,在板卡使用或选型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解答:
Sinking指的是吸电流,而Sourcing指的是灌电流,仅此而已!对于一些描述说Sinking输出需要外部给它提供一个电压源或Sourcing输出需要提供地端,这些说法不是恰当的,虽然在描述问题的时候会方便些。如:
对于Sinking输出,最简单的是一个集电极开路的NPN晶体管:
Sinking Digital Output
对于Sourcing输出,最简单是一个发射集开路的NPN晶体管:
Sourcing Digital Output
以NI的6514(Sourcing)和6515(Sinking)数字I/O板卡的输出为例:
6514 Outpput Signal Connection Example
对于负载而言,6514的Darlington Driver在导通时提供电流,当Darlington Driver关闭时,没有电流流过负载。
6515 Outpput Signal Connection Example
对于6515,Darlington Driver在导通时,通过负载电流流入,而当Darlington Driver关闭时,由于没有回路,没有电流流过负载。
因此对于上述模块,不管是Sinking还是Sourcing,都需要外接电源!
再以6238和6239 M系列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输出为例:
6238 an 6239 Digital Output
在使用方法上是同样的,以6239为例,当Darlington管导通时,有电流流过负载,当Darlington断开时,则没有电流流过,没有回路。在使用方法上,只需要外接电源Vcc,并将负载按上图示接在Vcc和P1.x之间即可,不过要注意极性(如果负载有正负的话)。
对于数字输入,大部分情况下,无所谓Sinking和Sourcing,我们只要将外部信号接入数字输入端即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产品的规格一栏看到对于数字输入:
Digital Input

网友B:
记得有一种形象的译法:
sourcing current     拉电流
sinking current       灌电流
多年前的教科书上就这样讲

楼主:
sourcing current     拉电流
sinking current       灌电流
Darlington Driver在导通时,通过负载电流流入,而当Darlington Driver关闭时,由于没有回路,没有电流流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