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RS485总线数据传输过程中总线A、B以及A-B点电位的探讨

楼主(2015-11-12):
    问题:在总线数据传输过程中(非空闲时),RS485总线 A-B差分信号的电平值是不是非正值即负值?(有没有“0“值,俺也知道总线差分电压在“-200mv~200mv时 状态不定”)
    在实际应用中,因为RS485通讯这一块老是不太稳定,所以今天专门对其信号线进行了测试,本实验中实现一个主机对两个从机的数据读写,针对主机的RS485输出端A、B信号进行检测,RS485通信电路图如图一所示:实验中分别在主机和其中 处于总线终端处的从机的AB线之间添加了120R的匹配电阻。
图一

图二为正常状态下主机A对地、B对地 以及A-B的信号测试波形。其中黄色为A对地,绿色为B对地,蓝色为A-B

    图三就不正常了,在当数据为“1”时,A-B只是一个尖峰就降为0V(此时出现了A B等电位?)了,难道不应该保持为高一段时间再下降吗?就像图四中黄色的补划线那样?

图四

网友A:
楼主应同时监测TTL侧的信号做对比,另外在测试时注意示波器地线。因导线上的分布参数影响,485的波形会有过冲,但是否影响通讯需要具体分析,测试最好给50%占空比的定频方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同时监测TTL侧的信号做对比,另外在测试时注意示波器地线。因导线上的分布参数影响,485的波形会有过 ...

示波器必须要接地吗?测试用的差分探头,示波器未接地,单独AB对地的共模干扰确实很大,都超出了芯片的工模输入范围了,目前在AB线上分别接了对地的滤波电容,效果较之前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必须要接地吗?测试用的差分探头,示波器未接地,单独AB对地的共模干扰确实很大,都超出了芯片的工 ...

不必接电容,如果节点间的地电位不同导致共模电压过高,应该将各节点的参考地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接电容,如果节点间的地电位不同导致共模电压过高,应该将各节点的参考地互联。 ...

已经共地了,这就是共地之后的效果,共地共模电压还是高的离谱,无奈只好加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共地了,这就是共地之后的效果,共地共模电压还是高的离谱,无奈只好加电容了 ...

那要检查共模电压的来源,加电容不是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检查共模电压的来源,加电容不是解决办法。

这个通信是在开关电源的内部,一启动功率干扰就上来了,待机几乎没有干扰,这种很难屏蔽掉,只好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