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一批pcb板子有两个元器件,坏了百分之五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12):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是让大家猜谜语

可能是芯片采购渠道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设计有问题,比如供电电压之类的问题

楼主:
芯片采购渠道会有什么问题呢?不就是芯片,厂家一家应该就都一样吧。设计的话,有的板子是好用的。芯片坏的这么多,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让大家猜谜语

可能是芯片采购渠道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设计有问题,比如供电电压之类的问题 ...

设计的话,板子布局是不是会影响焊接以后芯片的好坏?哈哈,新手,问得比较啰嗦。

网友B:
你应该给更多的信息啊

网友C:
贴图来说
1 原理图
2 使用环境
3 焊接工艺 温度 等
首先从设计上排除 是否有问题 然后考虑工艺焊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