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D敷铜的时候,怎么样添加相同的solder层?

楼主(2015-11-12):
大家好,我用的是AD15.我想让我给我的区域敷铜之后,我想让它开窗,即在上面再添加一层solder层。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solder设计和铜皮设计是一样的,可以用FILL和LINE,只需要把层改成属性改为solder层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