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连接问题!!!!

楼主(2015-11-12):
前段和新唐代理商拿了两片M451LE6AE,自己搞了个小系统板,用NU_link连接,很快识别到芯片,然后就有下面的问题
点击擦除整个芯片,半天都没有反应,偶尔出现下面这个界面,可是重新连接又回到上图:L

用 的软件也是最新,该升级的也升级了,真是想不通。用J_LINK可以烧写程序进去,程序也不运行。或者是我的这个芯片是有问题的芯片呢?
请大侠指示!

网友A:
你找的那家代理商他们不做技术支持吗?

网友B:
提供你的原理图吧。有时候电路有错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一个是内部出厂设置的欠压点是4.5V,NU_LINK供电不够导致连接不上,同时默认的启动域也不是APROM,我是写到APROM的,所以就不运行。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问问技术支持吧,无能为力啊

网友D:
看看原理图和原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内部出厂设置的欠压点是4.5V,NU_LINK供电不够导致连接不上,同时默认的启动域也不是APROM,我是写到APROM的,所以就不运行,那么是不是这样解决可以呢?把那个供电的端口通过三极管调整输出电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