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TL431可以做DC/DC降压电路吗?就是降压,不做基准源用。行不行?

楼主(2015-11-12):
就是降压,不做基准源用。行不行?

楼主:
听说它输出电流能力有点弱,电流大了输出电压就不稳了

网友A:
信息太少,都理解不了你要干什么啊

网友B:
做线性稳压用于降压是可以的,嫌电流小了还可以加个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都理解不了你要干什么啊

像这样直接降压可行吗?

这不是典型的并联稳压电路么?哪里是DC/DC?
你把这张图的 Note A 看清楚就差不多明白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都理解不了你要干什么啊

后边接TP4056充电电路

OnSemi 版本的TL431 pdf 中有一个用TL431制作的DCDC,你可以尝试玩玩,蛮有意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边接TP4056充电电路

加扩流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直接降压可行吗?

这是典型用法,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 行的    别折腾了

给讲讲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直接降压可行吗?

小电流没有问题,如果想要10mA以上甚至仅仅5mA的有效输出电流,最好不要用这张图的方式做的线性稳压参考源。可以试试改成有PWM的DCDC,或者有足够散热措施的LDO、三端稳压之类,431的封装,不采取措施的话,不适合用于大电流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没有问题,如果想要10mA以上甚至仅仅5mA的有效输出电流,最好不要用这张图的方式做的线性稳压参考 ...

感谢哈!

网友F:
降压干嘛不用个稳压二极管直接串进去呢,想要降几伏就降几伏

网友G:
可以的 这个用法是从老外那里传过来的,很经典的稳压降压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用法,可以用的。

这种用法负载电流很小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种用法负载电流很小才行吧

是的。

网友I:
电压太大的话就不行的。

网友J:
一个大电流降压DC-DC也就**毛吧,加上电感也就1元左右,如果用34063来降压成本就更便宜了,非要这么折腾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一个大电流降压DC-DC也就**毛吧,加上电感也就1元左右,如果用34063来降压成本就更便宜了,非要这么折腾呀 ...

艹!真TMD可恶的国度!
eight、nine也能是敏感词!!!!!!!!

网友K:
34063确实很方便,是个好方法

网友L:
资料里说TL431功能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M:
当然可以。线性DC-DC或开关型DC-DC都可以。
另外,TL431还可以做基准源、可调稳压器、内带基准比较器、线性放大器,这些我都使用过。

贴个开关DC-DC电路。只是说明可以用于开关DC-DC降压,不扯成本的事。在90年代末我就用过类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