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的失配....

楼主(2015-11-12):
(无正文)

楼主:
给两幅波形图:

这是阶跃激励后所看到的波形。各位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是上图,而又在什么情况下则是下图。

楼主:
再给两幅完整点的脉冲波形图:

注意其中的 f l。说明如果频率够低或导线够短,则可以忽略其影响。

楼主:
此外,还可以考虑一下具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即非理想阶跃)的脉冲激励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來這也可以用史密斯圓圖來分析,把復雜的一眼望穿。感謝老師寶貴的意見。 ...

老5,拍MP拍过头了,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Smith,第一个图只是反射图。传输线模型+电路分析基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