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38电流读数异常问题

楼主:
系统上电后,读取电压,电流,温度等数据时,电压,温度的数据正常,电流读数03FE(不带负载情况下),没带负载,但是读出来的电流值确是满的,通过万用表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现采用电阻两端电压正常,电压读数为0。求解。在上一版本中Vsens+,Vsens-跟图示是想反的,即图示的Vsens+实际是Vsens-;因为上板中通过割线,然后飞线,电流读数正常,这版中按照飞线的方式调换下 情况依旧,请大师指点。

DS2438

DS2438

楼主(2015-11-13):
电池输入端是 72+ 跟J6——BAT-输入端;电池组输出+:72V+经过一个继电器输出,电池组输出- 为J7-电池包- 输出端

网友A:
你说的上版本中Vsens+,Vsens-跟图示是相反的是什么意思    以前的ds2438跟现在的不一样么

楼主:
就是原先的Vsens+接Vsens-,Vsens-接Vsens+

楼主:
经过测试,输出不带载,电流输出异常,带载之后 随着负载增大,电流增大,电流输出正常。目前就是要解决空载情况下电流不为0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原先的Vsens+接Vsens-,Vsens-接Vsens+

官网上  以及所有数据资料中  2引脚都是Vsens+  3引脚都是Vsens-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输出不带载,电流输出异常,带载之后 随着负载增大,电流增大,电流输出正常。目前就是要解决空 ...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  好像是需要写一个校准电流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  以及所有数据资料中  2引脚都是Vsens+  3引脚都是Vsens-啊

一开始参照这个做的,总觉得电流走向有点问题,后来参考datasheet做,按照理解将+,-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  好像是需要写一个校准电流的程序吧

你后来有解决吗?

网友A:
//校准电流的偏移量寄存器1
/*void Read_Temperature1(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ds2438[9];
      int   x,y;
     union{
         unsigned char  c[2];
         int x;
         }temp;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E); // Write Scratchpad
        write_byte(0x00); // Write Page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pad
        write_byte(0x00); // Read 0th Page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8);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delay1ms(3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E); // Write Scratchpad
        write_byte(0x01); // Write Page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write_byte(0x00); // Write Cortrol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1);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8);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1); // Copy 0th Page
delay1ms(3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1);
       for(j=0;j<9;j++)
         {
   ds2438[j]=read_byte();
          }

}
//////////////////////////////////////////////////////////////////////////////////////
//校准电流的偏移量寄存器2
void Read_Temperature2(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ds2438[9];
      int   x,y;
     union{
         unsigned char  c[2];
         int x;
         }temp;
initcommand();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8);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0);
         for(j=0;j<9;j++)
         {
   ds2438[j]=read_byte();
          }
   temp.c[1]=ds2438[5];
           temp.c[0]=ds2438[6];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E);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8);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delay1ms(3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E);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1);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FF);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FF); // Copy 0th Page
   write_byte(0x00); // Copy 0th Page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1);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8); // Read Scratch Pad to Memory
           write_byte(0x01); // Copy 0th Page
   delay1ms(30);
   i=owreset();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1);
           for(j=0;j<9;j++)
           {
     ds2438[j]=read_byte();
           }
     initcommand();
}*/

网友A:
我按照你的方式  把sens-和sens+调换了一下  发现最后输出电流一直为0   给你发的校准程序你可以试用一下   因为电流没出来过正确的电流   所以我不知道对不对   在调换之前   我测得的电流一直是0xFFFE

网友A:
既然我们要做的这么类似   不如加个好友可好 方便交流  我的qq是1983088265

楼主:
看来理解有误 Vsens+跟Vsens-连接有误,电池放电的时候应该是负电流,电池充电的时候应该是正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