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电流测量电路 求分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5-11-13):
    求指导下,我现在调零调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Vref 4960//参考电压。 如果设为4960就一直无法零电位。如果是496就行。 4960采样的电压为619,496采样的电压就为61.  为什么无法零电位呢

楼主:
是不是分压倍率为R10的电阻值?

网友A:
运放画成这样,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画成这样,太有才了

我对电路一知半解的- -这是拿别人那里来的。
offset = (unsigned int)temp_single;
  offsetH = (unsigned char)(offset&0xff00);//取高八位
  offsetL = (unsigned char)(offset&0x00ff);//取低八位
  EEPROMwrite(0x09,offsetH);
  EEPROMwrite(0x0B,offsetL);

我这样取高八位,低八位合理吗?  用的avr芯片,iccavr软件

网友A:
offset = (unsigned int)temp_single;
  offsetH = offset / 256;//取高八位
  offsetL = offset % 256;//取低八位
  EEPROMwrite(0x09,offsetH);
  EEPROMwrite(0x0B,offse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电路一知半解的- -这是拿别人那里来的。

我这样取高八位,低八位合理吗?  用的avr芯片,iccavr软件 ...

offset = (unsigned int)temp_single;
  offsetH = offset / 256;//取高八位
  offsetL = offset % 256;//取低八位
  EEPROMwrite(0x09,offsetH);
  EEPROMwrite(0x0B,offse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 (unsigned int)temp_single;
  offsetH = offset / 256;//取高八位
  offsetL = offset % 256;/ ...

offset就是第一次采集的数据。 通过自动调零,然后存进EEPROM中,重新上电就读取出来。  但是会有24mA以内的误差。 采集的是5A的电流。是硬件电路出现的问题吗? 因为我采集220V电压,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画成这样,太有才了

这个分压倍数怎么计算0.0求解?一开始认为是249倍分之一,但是插入5V的电流,测出限流电阻电压0.619V,除以1/249 等于2.5V左右。也不是5V

网友B:
输出电压等于  Vout = R10*R8*I/R9      , I是采样输入电流。不能保证一定正确,请做实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等于  Vout = R10*R8*I/R9      , I是采样输入电流。不能保证一定正确,请做实际验证 ...

这个比例是对的。之前验证了。 但是好奇怪,我现在调零调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Vref 4960//参考电压。 如果设为4960就一直无法零电位。如果是496就行。 4960采样的电压为619,496采样的电压就为61.  为什么无法零电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比例是对的。之前验证了。 但是好奇怪,我现在调零调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Vref 4960//参考电压。  ...

应该是运放的零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运放的零漂问题

零漂是硬件的原因吧? 这感觉不是零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漂是硬件的原因吧? 这感觉不是零漂

外什么说不是呢?  如果你的硬件本来就没输出0,当然软件采样也就不会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什么说不是呢?  如果你的硬件本来就没输出0,当然软件采样也就不会是0了。 ...

怎么判断有没有零漂?  我ADC采样口的零电压是直流偏置的电压的,用万用表直流档测是一个稳定的数据,用交流档测是0,没有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有没有零漂?  我ADC采样口的零电压是直流偏置的电压的,用万用表直流档测是一个稳定的数据,用 ...

你测得有一个直流电压,那就是了。 有电压值,采样当然就不会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得有一个直流电压,那就是了。 有电压值,采样当然就不会是0了

我保存了直流电压的采样值, 然后下一次减去这个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保存了直流电压的采样值, 然后下一次减去这个值得。

可以,但最好是加一个隔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最好是加一个隔直电路

我问下,我通过LM358提供直流偏置电压,  调零不了就是因为这个偏置会跳,是LM358的原因吗?还是参考电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