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SETUP

楼主(2015-11-13):
我安装CCS SETUP,点击后,对话框根本没有任何文字显示,是怎么回事C:\Documents and Settings\huhc\Desktop\{03909D85-BC3F-482C-BE49-03DE9AF13479}.png

网友A:
不可能吧。你注册表删除下重新安装。或者你的版本不对?

网友B:
卸载重新安装。我装过好几次CCS,没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另外,楼主你的图片我们看不到

楼主:
如图所示,点击ccs_setup_6.1.1.00022.exe安装后出现,没有任何文字显示,太神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点击ccs_setup_6.1.1.00022.exe安装后出现,没有任何文字显示,太神奇了
...

真奇怪,第一次见这种情况。你电脑什么配置?是不是配置太低了,电脑还没反映过来
ccs比较占资源

网友D:
是不是安装包本身就有问题呢

网友E:
看看有什么错误

楼主:
安装包应该没问题,其他人安装都可以,电脑配置低到时有可能(09年的台式机,加了个内存条现在2G内存,硬盘80G,每个盘只剩余几个GB),难道要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