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新手求助VHDL写了个流水灯想用modelsim看到中间变量的波形

楼主(2015-11-13):
流水灯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该库定义了std_logic(8值)和std_ulogic(9值)多值逻辑结构
--------------------------------------------------------------------------------------------------
entity LEDWATER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创建时钟端口,连接开发板PIN23
       Rst    : in  STD_LOGIC;                  --创建复位端口,连接开发板PIN116
     Outp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创建输出端口,连接开发板PIN142-PIN133
);
end LEDWATER;
--------------------------------------------------------------------------------------------------
architecture BEHAVIOR_LEDWATER of LEDWATER is
       signal Clk1 : STD_LOGIC;                           --建立中间时钟信号
begin
P1: process(Clk)                                          --进程1,对时钟信号进行N分频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5 := 0;--变量初始值不可综合,在仿真中使用
       variable count1: STD_LOGIC := '1';
       begin
              if(Rst = '0') then
                     count := 0;
              els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 := count + 1;
                     if(count = 25) then
                            count := 0;
                            count1:= not count1;
                     end if;
                     Clk1 <= count1;
              end if;
       end process;
P2: process(Clk1)                                  --进程2,对分频信号进行计数,进而控制LED亮灭
       variable count2 : INTEGER range 0 to 8 := 0;--变量初始值不可综合,在仿真中使用
       begin
              if(Clk1'event and Clk1 = '1') then
                     count2 := count2 + 1;
                     if(count2 = 8) then
                            count2 := 0;
                     end if;
              end if;
              case count2 is
                     when 0 => Output <= "11111110";
                     when 1 => Output <= "11111101";
                     when 2 => Output <= "11111011";
                     when 3 => Output <= "11110111";
                     when 4 => Output <= "11101111";
                     when 5 => Output <= "11011111";
                     when 6 => Output <= "10111111";
                     when 7 => Output <= "01111111";
                     when others => Output <= (others => 'Z');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_LEDWATER;

自己写的testbench如下: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1:51:38 11/12/2015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D:/FPGA_Projects/LEDonNET/test.vhd
-- Project Name:  LEDonNET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VHDL Test Bench Created by ISE for module: LEDWATER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Notes:
-- This testbench has bee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using types std_logic and
-- std_logic_vector for the ports of the unit under test.  Xilinx recommends
-- that these types always be used for the top-level I/O of a design in order
-- to guarantee that the testbench will bind correctly to the post-implementation
-- simulation model.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test IS
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test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LEDWATER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Outp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Rst : std_logic := '0';

        --Outputs
   signal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Clock period definitions
   constant Clk_period : time := 1 n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LEDWATER PORT MAP (
          Clk => Clk,
          Rst => Rst,
          Output => Output
        );

   --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
   Clk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 <= '0';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 <= '1';
                wait for Clk_period/2;
   end process;

   -- Stimulus process
   stim_proc: process
   begin
      -- hold reset state for 100 ns.
          Rst <= '0';
      wait for 100 ns;
                Rst<= '1';
      wait for Clk_period*10;

      -- insert stimulus here

      wait;
   end process;

END;

想看到程序中间变量Clk1的波形,但是添加到wave中只会显示no data
C:\Users\WeiBin\Desktop\QQ截图20151113101756

小白出道,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A:
加一个输出引脚,把CLK1赋值给他

网友B:
在modelsim中可以看到任何点的波形,

肯定哪里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输出引脚,把CLK1赋值给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