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电蜂鸣器 串电容驱动/两电容串联

楼主(2015-11-13):
驱动电路如下所示。用容值较小的电容(10nF)驱动压电蜂鸣器,示波器测试出的波形有点看不懂。容值较大时(1uF),波形正常。图中:黄色是PWM端输出信号,红色是蜂鸣器引脚2的电压信号。
压电蜂鸣器相当于一个电容,电路图可视为两个电容串联。蜂鸣器内部电容15nF,内部电阻大于10M欧。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只有PWM输出3.3V时,两个电容才有分压效果,蜂鸣器引脚2电压1.5V左右。PWM输出0时,却没有分压效果,引脚2电压也为0.

网友A:
0的任何分比依然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0的任何分比依然为0.

我是这么理解您这句话的:PWM输出0时,两个电容串联,稳态情况下,断路,引脚2没有电压。PWM输出3.3V时,稳态时也相当于断路。但瞬态过程电荷的流动,使引脚2固定在某一电势,不是0,也不是3.3。
是这样吗?
我的疑问是:PWM输出0时,不是也有瞬态过程?该瞬态过程就把引脚2的电势降为0了?这问题是不是只能通过两个电容间的电荷流动分析解决?
感觉思维进入死胡同了。

网友B:
问题在这里,示波器表笔你设置到50欧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这里,示波器表笔你设置到50欧档了

应该不是,如果调到50欧,会高亮的。有时间我再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只有PWM输出3.3V时,两个电容才有分压效果,蜂鸣器引脚2电压1.5V左右。PWM输出0时,却没有分压效果,引脚2电压也为0.”

你能把上面这句话再翻译一下吗?
我理解可能有问题:当电容比值合适时,可以在高电平时刻获得认为正确的分压比;但是当低电平(零值)时,为什么不符合分压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PWM输出3.3V时,两个电容才有分压效果,蜂鸣器引脚2电压1.5V左右。PWM输出0时,却没有分压效 ...

是的,是您理解的那样。我就是纠结于输出低电平时,为什么不符合分压比,引脚2电势为0。可能不应该拿电阻串联分压作为对比分析的对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您理解的那样。我就是纠结于输出低电平时,为什么不符合分压比,引脚2电势为0。可能不应该拿电阻 ...

0,乘以仼何分压比,依然连是0伏!
你不懂这句话,还是不懂这个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乘以仼何分压比,依然连是0伏!
你不懂这句话,还是不懂这个理儿?! ...

“0,乘以仼何分压比,依然连是0伏!”
这句话的第一个0,指的是哪里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蠻亂的。正常時1uF,會得到BZ端電壓接近PWM信號。當電容量接近BZ電容,則信號被"分壓",這也是正常的 ...

我这个问题,更偏向于关注的是:两个串联电容,他们中间连接点的电势随着电路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不理解的是:为何电路两端电压均为3.3V时,中间点有电压。而一端接3.3,一端接地时,却只能当作断路,中间点电压为0.

网友A:
呵呵,“PWM输出0时,却没有分压效果,引脚2电压也为0.”第一个0第二个0都在了。

网友D(2016-08-03):
引用 网友A:
呵呵,“PWM输出0时,却没有分压效果,引脚2电压也为0.”第一个0第二个0都在了。 ...

其实楼主纠结的是蜂鸣器的一端是3.3v,怎么过了蜂鸣器就变成0了,不是后面还有个电容再到地的吗?

网友D:
但是我感觉这个图有问题呢。。。pwm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蜂鸣器的2脚才应该有1.5v电压吧?这个时候才是有分压吧?pwm输出3.3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压一样,中间点能有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