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6807性能及参数计算
受到警告 楼主

楼主(2015-11-13):
CL6807
耐压35伏内置MOS管1A大功率LED驱动器

典型应用图

详细说明
该芯片是由电感L1、电流采样电阻RS构成的自振荡连续模式降压转换器。当VIN上电时,L1和RS上的电流为零,此时无电流流过电流采样电路,CS比较器的输出为高,这将打开MN并将LX点拉低。因此将会有电流从VIN通过RS、L1、LED流到地,当(VIN-VISNS) >115mV时,CS比较器的输出为低,并关断NMOS,这样流过RS的电流又将降低当(VIN-VISNS) < 85mV时,NMOS再次开启,如此反复。流过WLED的平均电流为

高端电流采样模式和板上电流采样电路最小化了外围器件数目,在采用1%的采样电阻的情况下,可控制WLED的电流在±5%的精度范围内(30V之内)。
CL6807允许用ADJ端进行PWM调光,低于0.5V的逻辑电平可以关断芯片,高于2.5V的逻辑电平可以开启芯片。ADJ端也可以加上一个直流电平来进行直流调光(调光值在低于设定值的范围内)。
高亮LED通常需要温度补偿来实现稳定工作,因为LED通常距离芯片较远,所以CL6807内部的温度补偿机制就可以应付。当需要采用温度补偿时,可通过温度采样电路将温度信号反馈致ADJ端,进行温度补偿。
欠压保护(UVLO)
CL6807内置有一个6V的带500mV滞回值的欠压保护模块,当VIN低于5.5V时,MOS管关断,当VIN高于6V时,MOS管打开。

5V稳压器
VCC电压是一个5V的内部稳压器提供的,可以带10mA的负载。VCC有内部的旁路电容进行滤波。

ADJ输入
CL6807可以由ADJ脚进行PWM调光,当ADJ端电压低于0.5V时,LED电流就会完全关断,只有当ADJ端电压高于2.5V时,LED才能以设定电流工作。

应用信息
选择RSENSE 设定LED电流
CL6807可通过在VIN和ISNS端之间接一个电阻来设定LED的电流. 可用下式来计算所需电阻:

稳流工作原理
CL6807通过迟滞比较器(见图1)来实现LED输出稳流的功能。当流过电感的电流爬升时,在RSENSE电阻上的电压也随之上升,直至达到迟滞比较器的上限,这是就将关断内置MOS管,此后电流将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形成环路;同理,当电感电流回落至一定值使RSENSE电阻上的电压达到比较器下限时,MOS管将再次打开,电感电流将再次上升。振荡频率由下式决定:

N是LED的数量, VLED是单个LED的正向导通电压, 而ΔV = (VSNS_HI- VSNS_LO).

二极管的选择
为了提高效率,自由电流环路的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越低越好,肖特基二极管是很好的选择。务必要保证肖特基二极管的可以承受最大工作电压,而且二极管额定正向导通电流要大于应用的最大LED电流

LED 电流纹波
LED电流纹波等于电感电流纹波,在需要更低的LED纹波的场合,可以在LED两端旁路电容。

PCB布版指南
仔细的PCB布局布线可以降低开关损耗并获得系统的稳定工作。使用多层版可以获得更好的抗噪性能。大电流接地回路、输入旁路电容接地和输出滤波器地线采用星型连接(星型接地结构),可进一步降低接地噪声。正常工作状态下有两个大功率回路:一个回路是内部MOS管导通时形成的,由VIN-RSENSE-LED-电感-本芯片-GND形成,另一个时MOS管关断时的回路,由RSENSE-LED-电感-续流二极管形成。为降低噪声干扰,每个回路的面积应尽可能小。 RSENSE须尽可能靠近输入滤波器和VIN脚放置,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建议CSN和RSENSE采用Kelvin连接。裸焊盘接至大面积地层,以提高散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