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MAPS-K64中关于UART串口通信的相关程序或者例程

楼主(2015-11-13):
本人想用MAPS-K64和另外一块单片机进行UART的串口通信,想知道官方的demo里面哪些例程是可以直接使用或者修改的?或者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一份相关的UART的程序?先谢过了。

网友A:
你下载了MAPS-K64配套的代码没有?
MAP-K64的UART是可以直接连到外设板的,所以你直接用引出的那个UART就可以了,demo可以直接使用。
代码到这来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8438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了MAPS-K64配套的代码没有?
MAP-K64的UART是可以直接连到外设板的,所以你直接用引出的那个UART就可 ...

代码我有的,硬件方面是说直接用dock板上的那个CN7 UART1引出么?还有例程的话UART的是哪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我有的,硬件方面是说直接用dock板上的那个CN7 UART1引出么?还有例程的话UART的是哪个?谢谢 ...

用的是板子上的RX1,TX1,实际上就是UART4, PTC14,PTC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板子上的RX1,TX1,实际上就是UART4, PTC14,PTC15.

您的意思是用杜邦线引出么? 那么对应的UART的例程是demo里的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杜邦线引出么? 那么对应的UART的例程是demo里的哪个?

你现在想怎么使用呢?不加外设板使用吗?
如果不加外设板使用,你就用杜邦线引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想怎么使用呢?不加外设板使用吗?
如果不加外设板使用,你就用杜邦线引出去。 ...

我现在有MAPS-K64主板和MAPS-DOCK扩展板,DOCK上有两个RS232的UART口,我想用这两个口。 但是上面您给出的demo例程中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例程,所以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MAPS-K64主板和MAPS-DOCK扩展板,DOCK上有两个RS232的UART口,我想用这两个口。 但是上面您给出的 ...

例程里面用到了, 应该是CN7  9针串口。你跑hello world不能打印吗?
你需要使用一根串口转USB的线,如果电脑有9帧串口,那就不需要用转USB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里面用到了, 应该是CN7  9针串口。你跑hello world不能打印吗?
你需要使用一根串口转USB的线,如果 ...

hello_world可以打印出来,但是我想要的是K64和另外一块单片机的UART数据通信,那块单片机有串口通信的例程能直接使用,比如我想让那块单片机向K64发一组数据,然后K64经过相关运算再把数据返回,这个过程是用hello_world例程可以改出来的么? 因为我看这个hello world实际上是printf打印出来不是实时接收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_world可以打印出来,但是我想要的是K64和另外一块单片机的UART数据通信,那块单片机有串口通信的例 ...

那就更简单了,你可以把JP5里面关于RXD1,TXD1的跳帽给跳掉,然后还可以用hello world的代码,这个代码你看了没有?
在while(1)里面可以把接收到的数据再返回去的,你可以只管接收就行了。

网友A:
你要是和其他的MCU连接,你就直接从主板上把相关UART的引脚接到你MCU的UART引脚上就行了,当然RX接你MCU的TX,TX接你MCU的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简单了,你可以把JP5里面关于RXD1,TXD1的跳帽给跳掉,然后还可以用hello world的代码,这个代码你 ...

while(1)里面的我明白,但是我没明白“跳帽跳掉”是什么意思,我另外一块单片机的外设板上有rs232的接口,所以我想直接将K64扩展板和单片机的两个RE232接口相连,这样的话是不是JP5的跳帽还是要连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ile(1)里面的我明白,但是我没明白“跳帽跳掉”是什么意思,我另外一块单片机的外设板上有rs232的接口 ...

外设板和主板链接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排的排针,你可以不用232,直接和你另外的MCU引脚相连,当然前提是电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板和主板链接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排的排针,你可以不用232,直接和你另外的MCU引脚相连,当然前提是电 ...

明白了,如果需要用232的话JP5的那几个跳线就得连着对吧? 如果我需要用两个UART串口,UART1做接收,UART2做发送,程序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B:
两个的uart程序都试一下,先把自发自收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板和主板链接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排的排针,你可以不用232,直接和你另外的MCU引脚相连,当然前提是电 ...

而且我发现hello world好像只是通过usb下载线与电脑连接的,用到的串口也是USB的那根,和插不插UART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楼主在论坛里搜一下吧,我貌似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论坛里搜一下吧,我貌似发过

您还记得发的标题或者什么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hello world好像只是通过usb下载线与电脑连接的,用到的串口也是USB的那根,和插不插UART没有 ...

你用的是默认的MAPS代码吗?
你看看你的board.h中,定义的是不是UART4?如果是UART4那么就是从CN7打印hello world, 我这边测下来是这样的。
如果是从CN14出去的USB虚拟串口打印的,那么你用的就是UART0, 你可以通过JP7的跳帽去和你MCU通信。
关键是看你用的是哪个串口,思路都是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默认的MAPS代码吗?
你看看你的board.h中,定义的是不是UART4?如果是UART4那么就是从CN7打印hell ...

1)代码是默认的,board.h里我只找到了
#ifndef 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define 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0
    #define BOARD_DEBUG_UART_BASEADDR   UART0_BASE
#endif
这里的0是不是就是UART0的意思?
2) 程序里的UART4和5对应的就是CN7和CN12的UART1和UART2么?,如果我想用板子上的这两个RS232的串口board.h里应该有什么修改?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麻烦帮忙改一份文件上传一下或者告诉我应该改哪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代码是默认的,board.h里我只找到了
#ifndef 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define BOARD_DEBUG_UA ...

1,是的, 0就是UART0
2.对的,如果你要用UART4,那么就改为:
#define 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4
    #define BOARD_DEBUG_UART_BASEADDR   UART4_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0就是UART0
2.对的,如果你要用UART4,那么就改为:
#define 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4

1)OK,那要是想用两个UART4和5,board.h里应该怎么定义?
2)还有个问题,现在这块板子断电后再上电怎么能让它自动运行之前烧进去的程序,我试过用release替换DEBUG烧程序也是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OK,那要是想用两个UART4和5,board.h里应该怎么定义?
2)还有个问题,现在这块板子断电后再上电怎么 ...

1)board中就要分别设置UART4, UART5就行了。
2)如果程序下载之后,重新上电,自然就会跑程序了。
你现在意思是release不可以,但是debug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1)OK,那要是想用两个UART4和5,board.h里应该怎么定义?
2)还有个问题,现在这块板子断电后再上电怎么 ...

release的我试过了,是可以的。
你如果不可以,应该是库没有在release下面编译,你需要先把库在release下面编译后,再把工程到release下面编译下。这样就可以下载了。
重新上电后,代码自动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ease的我试过了,是可以的。
你如果不可以,应该是库没有在release下面编译,你需要先把库在release下 ...

我试过debug和release两种都是下载完,断电(拔掉usb)再上电,程序都无法自己运行,需要重新下载,而且两种我都是先编译的ksdk_platform_lib库里的文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debug和release两种都是下载完,断电(拔掉usb)再上电,程序都无法自己运行,需要重新下载,而且 ...

你用什么方式下载的呢?
进入debug下载还是直接烧录?
我这边试了都可以的。
你如果是debug下载,下载之后,先退出debug,然后再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下载的呢?
进入debug下载还是直接烧录?
我这边试了都可以的。

我用的IAR,MAKE之后download and debug 运行之后点GO程序就能运行了,但是断电之后再上电没法自己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IAR,MAKE之后download and debug 运行之后点GO程序就能运行了,但是断电之后再上电没法自己运行 ...

你在option中看看Liner,你不会选择了ram的icf吧?
如果是ram,换成$PROJ_DIR$/../../../../platform/linker/iar/K64F12/K64FN1Mxxx12_flash.icf
看你现象应该是下载到ram,没有下载到flash,这样掉电程序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option中看看Liner,你不会选择了ram的icf吧?
如果是ram,换成$PROJ_DIR$/../../../../platform/lin ...

您说的是linker吧,里头是下到flash里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option中看看Liner,你不会选择了ram的icf吧?
如果是ram,换成$PROJ_DIR$/../../../../platform/lin ...

您好,自动运行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串口助手出了一点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在例程中无论是添加新的变量或者数组,在debug在线调试中都无法观察到其中值得变化,都是unavailable,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自动运行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串口助手出了一点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在例程中无论是添加 ...

好的,那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下次,可以配合示波器查看,这样比较准确。
你新的问题,请新建一个帖子,我们在新的帖子中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linker吧,里头是下到flash里的,这是为什么?

如果是flash的文件,那就肯定会下到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下次,可以配合示波器查看,这样比较准确。
你新的问题,请新建一个帖子,我 ...

好好,感谢!

网友A:
新问题,发帖出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问题,发帖出来哦。

嗯好,已经发了,这个可以结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已经发了,这个可以结了,十分感谢!

嗯,如果有空帮我们结下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如果有空帮我们结下贴,谢谢!

呃 一直提示我分数分配有问题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 一直提示我分数分配有问题是为什么?

再过两天结贴吧。
可能时间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