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如何 分割 截取???

楼主(2015-11-13):
原本是通过串口发送一段字符,中间有标识符。如#号,为了简短,先给接收数组赋值如下,请各位大家帮忙!

RX1_Buffer[]="abcdefg#01axy2z";
        String_Len=15;
        RX1_End=1;
        if(RX1_End==1)        //--------------------------------------判断字符操作命令结束标志
                {

                        int x;
                        RX1_End=0;
                        for(x=0;x<String_Len;x++)         //
                                {
                                        if( x<(String_Len-7)&& RX1_Buffer[String_Len-7]== '#') //  #为标识符
                                                a[x]=RX1_Buffer[x];        //---------截取串口1接收缓冲前面 字符

                                        if( x>(String_Len-7)&& x<(String_Len-3))
                                                b[x-(String_Len-6)]=RX1_Buffer[x];        //---------截取中间段3位字符

                                        if(x>(String_Len-3))
                                        c[String_Len-3]=RX1_Buffer[x];        //---------截取后面部分字符
                                }

                }

要请大家帮忙的是,如何把RX1_Buffer 这个数组中的元素,分成3个组,就是按我if 里面的条件拆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