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用KL26低功耗模板改KL16

楼主(2015-11-13):
项目上是用KL16Z32的芯片,想直接用KL26Z128的低功耗模板工程源码上改,flash大小不一样,请问还需要改哪些地方才能用?

网友A:
低功耗部分其实差不多,所以你可以使用KL26的,你头文件肯定要改成KL16的,flash大小要改,主要就是这几个地方。
另外就是KL16是没有USBOTG模块的,所以如果涉及到调用这个模块的代码,需要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部分其实差不多,所以你可以使用KL26的,你头文件肯定要改成KL16的,flash大小要改,主要就是这几个 ...

能否发一个KL26的工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部分其实差不多,所以你可以使用KL26的,你头文件肯定要改成KL16的,flash大小要改,主要就是这几个 ...

在Workspace栏切换到FLASH_32KB后,freemaster_defcfg.h头文件编译不过,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