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关于TI的DP83620的PHY芯片与光模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工作模式是100BASE-FX全双工 MII,LED工作在模式1
现象:单板上电(未插入SFP模块),LED_LINK灯、LED_ACT灯全亮;
      插入SFP模块(未连光纤线),LED_LINK灯、LED_ACT灯依然全亮;
      连上光纤线,LED_LINK灯亮、LED_ACT灯熄灭;有数据时LED_ACT灯闪烁;

如何在单板上电(未插入SFP模块)时,LED_LINK灯、LED_ACT灯全灭;
插入SFP模块(未连光纤线),LED_LINK灯、LED_ACT灯依然全灭;是否软件进行配置,还是需要设置?如果是需要软件配置寄存器,应该配置哪些寄存器以及配置寄存器的顺序?如果是硬件应该怎么设计?

硬件原理图

硬件原理图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了解, 你可以参考一下 TI 官网的 evm 评估板的介绍资料和图纸.
http://www.ti.com.cn/tool/cn/dp83620-ev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了解, 你可以参考一下 TI 官网的 evm 评估板的介绍资料和图纸.
http://www.ti.com.cn/tool/cn/ ...

参考 过的了这个是SFP的模块。

网友B(2017-04-24):
你好,我想问TI芯片的DP83620百兆调通的吗?关于百兆的SFP光纤能用吗?谢谢啦

楼主(点评):
能用,配合软件调通了。就是指示灯不能正常,后面没有自带指标灯显示直接另外方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