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I仿真器ADZS-HPUSB-ICE【驱动】问题解疑

楼主(2015-11-13):
ADI仿真器ADZS-HPUSB-ICE【驱动】问题解疑

(一)如何安装ADI DSP仿真器的驱动?

ADI原厂仿真器以及东方迪码DIMA的所有仿真器,其驱动均不需要再安装额外的驱动文件,所有的驱动均在你已经装好Visual DSP++软件里了。具体在这里:
通常情况下,在一台PC机第一次接入仿真器的时候,会蹦出下面的图。
一般情况下,自动安装就好了。如果自动安装不成功,那么就请手动安装一下,找到上面讲到的路径去选择安装。

(二)未找到ADI DSP仿真器硬件驱动?有以下几种情况:

1.  Visual DSP++软件的补丁包没有打好
ADI在2008、2009年,Visual DSP5.0的时候,软件内部是只有ADZS-HPUSB-ICE、ADZS-HPPCI-ICE和ADZS-USB-ICE的驱动的。而后面ADI又新加了一个ICE-100B和一个ICE-100的驱动,这些驱动都是需要更新了最新的Update补丁,补丁里才会把驱动集成到VDSP软件下的驱动文件夹内。如果您用的是比如DM-HPUSB5.0 或 DM-HPUSB6.0,这些产品内核都是使用ADI原厂的ICE-100B和ICE-100,驱动也是ADI原厂驱动,所以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软件开发环境的Update补丁是否有安装。目前最新的开发环境是VisualDSP++ 5.1.2,建议大家的开发都放在这个版本。
2. 仿真器USB线问题
有可能是连接仿真器的USB线缆接口不牢固?或者是线缆传输有问题。建议使用全铜屏蔽的USB线,如果是台式机,请最好接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3. 稳定性问题
VDSP++开发环境和Windows操作系统不可能百分百稳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归纳于不稳定因素了。换一台机器看看,或者断电再重新接入PC看看。

4. 杀毒软件
目前的360、金山之类的杀毒软件,会默认的把Visual DSP++软件安装过程中要装的编译器当成病毒给杀掉了,并且可能不会提示一下你。导致很多用户明明已经安装好了软件,但是就不能正常使用。解决办法也是ADI官方贴出来的办法,装软件的时候关掉杀毒软件,任何操作系统跳出来的对话框问你需要不需要安装的时候,一律选择强制安装即可。

5. 其他情况
跟驱动有关的还有一点,如果在用ICE挂载板子的时候出现连接错误,TEST工具下发现第一步不通过,有可能就是驱动的问题。同时发现设备管理处里的设备安装得没有问题,显示的驱动也装的好好的,却查找不出原因。把这个硬件驱动卸载重装一下,有可能就解决了这个TEST第一步不通过导致的仿真器挂不上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