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F2系列内部温度采集问题

楼主(2015-11-13):
大家好,有谁做过F2的芯片温度采集的?怎么计算的?能给贴出配置代码吗?我怎么配置完采集的数据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计算。配置那个采集时间不同结果不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麻烦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我没用过内部的温度采集,主要是不准,速度又慢(最慢的),没办法合拍。速度慢可能是为了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内部的温度采集,主要是不准,速度又慢(最慢的),没办法合拍。速度慢可能是为了低功耗? ...

我需要的不需要太准,也不需要太快,我需要一分钟采集一次就可以,但是采集的数据感觉不对,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关键看到数据手册上说是-40~125°,按照数据手册计算公式,不知道电压值该如何计算得出。我采集获取的数值如下,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数值。
0x02B9,0X02C7,0x02fb,0x03e3

网友B:
其实作为温度采集, 那再慢的 ADC 转换都不嫌慢. 毕竟 ADC 时间是以 微秒做单位的. 而温度变化是以秒或者分做时间单位的.
本人实测多个芯片, 温度精度并不高, 差别 10℃以上很正常. 温度计算公式手册上有, 如果在乎速度就转换成整数运算好了, 特别注意, 如果以 AVDD 为ADC基准, 那还得对 AVDD 做校准计算, 可以使用内部电压基准来校准. 手册给的范围 1.16~1.24V, 但好像没有这么差劲.

网友:
内部的温度采集不怎么准,一般用于检测芯片的温度

网友C:
但是采集的数据感觉不对,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会不会是基准电压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基准电压不准呢

基准电压应该是3.3V。但是根据手册上的计算公式还是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