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CB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13):
你这是自己制作了吧,取决于你用的机器了。

网友B:
只有阻焊环节吧       用打印机在透明纸片上打印焊盘点
然后贴到刷好阻焊的板子上    进行曝光    除了焊盘被打印的黑色挡住外
其他地方都被曝光了   然后去洗     焊盘上的阻焊都被洗掉了
其他地方的    洗不下来   就是最后在板上看到的阻焊

网友C:
先将PCB文件做成胶片,也就是常说的菲林,再附在涂有感光材料的电路板上对电路板进行曝光,然后对曝光后的电路板进行清洗,再放入腐蚀液中腐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将PCB文件做成胶片,也就是常说的菲林,再附在涂有感光材料的电路板上对电路板进行曝光,然后对曝光后的 ...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跟楼上学习了解的。

网友E:
楼主指的曝光,应该是刚开始转印纸的曝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指的曝光,应该是刚开始转印纸的曝光。

记得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