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我做PID运算时,为什么运算结果得不到负数?

楼主(2015-11-13):
如题,变量我是这样定义的:
int V_error=0;
int VV_error=0;
int VVV_error=0;
int pk;
int error,d_error,dd_error,V_UP,V_OUT;
运算式为:
                d_error = error - VV_error;
                dd_error = d_error - VVV_error;
仿真时看到:(十六进制)0x0179 - 0x0186 = 0xFFF3;这是为什么?结果很明显是负数啊。。。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大家来说说,lz该不该被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来说说,lz该不该被打屁股?

:(入门没多久,求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来说说,lz该不该被打屁股?

我知道再计算器运算也是这结果。。。我想知道程序里怎么让变量运算结果能为负数

网友B:
你想啊,二进制只有1和0,没有-1的,那怎么表示负数呢?

网友C:
楼主需要看看数电前面的知识~

网友D:
你把仿真软件上的数据类型设置为有符号数

网友E:
你是用什么仿真的?仿真的变量类型也是有符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