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片外RTC 不起振

楼主(2015-11-13):
      使用STM32F051C8T6 外接6pFf负载电容的 32.768KHZ晶振 ,并接10pF电容,共做了3块板,2块无法起振。哪位兄弟有遇见该问题,怎么解决。以上是按照ST推荐定的晶振。

网友:
先检查一下焊接吧,重新补焊一下。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另外晶振焊接时间不宜过长
PCB的布局要合理,线要短,不能有干扰

网友B:
STM不起振,大多数数PCB布线有关,当然你得严格按照他们官方设计要求去做,一般来说晶振不好买的

网友C:
首先,要看看你的晶振电路有没有问题?
其次,要看你pcb的走线了;
最后,看看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时间过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