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板,调用fbGetDisplayByIndex之后,发现fb的vinfo.yres_virtual参数被改变了

楼主(2015-11-13):
Linux3.0.35BSP,运行一个opengl的小程序,调用fbGetDisplayByIndex之后,发现fb的vinfo.yres_virtual参数被改变了。
1. 如何能看到fbGetDisplayByIndex的源码?
2. 调用这个函数为什么会改变framebuffer的可变参数vinfo.yres_virtual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吗?

楼主:
Rita,你好。终于等到你了。
不是开发板。是我们量产的产品。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opengl相关的东西。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需要确认一下原因。还希望你能指点一二。

楼主:
使用ltib或者yocto生成文件系统时,rootfs中的libEGL**.so,是否有source code在pkgs中?(我没看到相关的。)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呢,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呢,请指点一二

今天事情比较多,明天给你回复。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829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7529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帖子,先了解一下我稍后再帮你找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829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7529
楼主你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ltib或者yocto生成文件系统时,rootfs中的libEGL**.so,是否有source code在pkgs中?(我没看到相关的。 ...

关于 GPU和OPENGL的库是不开源的,   官方只提供so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D:
ltib中是不开源的,好像是一个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GPU和OPENGL的库是不开源的,   官方只提供so文件和头文件。

谢谢!
在HMI界面和导航程序切换时会发现屏幕闪烁的现象,测试时发现是QT和OPENGL中把vinfo.yres_virtual参数设置为了不同的值。所以怀疑是参数设置不一样导致的。
所以,想知道fbGetDisplayByIndex这个函数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ib中是不开源的,好像是一个bin文件......

谢谢!
您是否遇到过此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是否遇到过此类的问题?

没有,我们没有搞的那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829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7529
楼主你 ...

@Rita
我们无法获取到OPENGL source code,对吗?
能否提供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