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WD下载,为何必须拉高boot0???

楼主:
RT,这是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呢,才做了一个板子,程序再开饭板上没有问题,给自己的板子下载的时候,必须要把Boot0拉高,才能下载,不知道有没有碰过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2015-11-13):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好像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要检查一下软件设置,确定使用的是SWD
SWD进行软件烧录时是不需要BOOT0脚参与的

网友C:
串口下载是需要拉高BOOT0

网友D:
STM32 ST-LINK Utility
楼主试试这个软件下载,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E:
是你的app代码干扰到烧录了,拉高boot0就避免了app的运行,从而可以成功烧录。

网友F:
复位脚复位脚复位脚  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