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PCB调试怎么也不通

楼主(2015-11-13):
CC2530PCB调试怎么也不通???不能入网,请教有没有了解的人给说一说,谢谢...........

网友A:
这里这么多绿色, 表示 DRC 设计规则检查到的问题. 从现象猜测, 应该是间距设置太小了

网友B:
同意楼上徐工说的,你最好看看颜色异常的那部分。你规则检查的时候,肯定会有个提示的。

楼主:
片子本身封装就这种的,绿色只是间距小于10mil罢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把DRC给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