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仿真中显示各个波形的方法

楼主(2015-11-13):
有些朋友不知如何在仿真图中显示多个信号线,发个贴说一下。
也是粗解,不妥之处,请大神纠正。

1,如下图在原理图中的每一条线都有一个网络号,在点击下图中左侧的探头钮时,会显示出来 所有的网络号,需要在仿真波形显示的,选择相应的号添加一个探头,然后运行。
在原理图中右击鼠标相应的线,选择显示网络号可在原理图上显示出每条线的网络名。

2,图中可以看到两个信号,在窗口左上角图例中列出了信号的网络名称。对应原理图就能找到是哪里的波形。

网友A:
好的谢谢我研究下先

网友A:
怎样把2个信号在一个图里显示呢,研究研究

网友A: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怎样能把2个波形都显示出来

网友A:
探针,出波形的时候,选了哪个,哪个波形显示出来,但不在一起,不能像你这样上下一起显示,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出波形的时候,选了哪个,哪个波形显示出来,但不在一起,不能像你这样上下一起显示,不知道怎么弄 ...

:D,估计是你电脑不好,我这里可以。如果是设置乱了,建议做个新图吧。能力所限,就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B(2015-12-16):
运行后 没有返回结果,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后 没有返回结果,是怎么回事?

一般是图没做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图没做对

图不对,或者没有测试表笔,电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