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0计数器中断问题,新人求教

楼主(2015-11-13):
用T0计数器工作方式1,用一根导线一端连接GND,另一端接触P3.4引脚,每接触一次,计数器加1显示到数码管,满100清0.使用中断方法
我是这样写的然而每给一个低电平并没有+1,求高手指导!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P34=P3^4;
uchar shi,ge,t0;
uint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05;
        TH0=0;
        TL0=0;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shi=num/10;
        ge=num%1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P0=0xff;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5);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P0=0xff;
        du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5);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
        TL0=0;
        t0++;
        if(P34)
        {
                t0=0;
                num++;
                if(num>=100)
                num=0;
        }
}

网友A:
有个门控位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初值没设置好

网友B:
这初值00的。。。能用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