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本人小白 想请教下有关DCDC电源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本人想做一个输入12V 输出80V的DCDC电源 在选择电源转换器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芯片资料上说的Vout的范围最高到40V  这个Vout是不是就是指最后升压后的啊  那该如何实现升到80V

网友A:
片内MOS能杠80V的不多,选外挂MOS的,原则上输出电压由MOS耐压决定,但考虑效率,一般不建议BOOT升压3倍以上。

网友B:
直接升压的话,除了耐压,还要考虑最大占空比

网友C:
还是开关变压器吧

网友D:
选择拓扑的问题啊

那需要更多的信息  多大功率,隔离需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