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 输出电压 为什么可以大于两倍的 输入电压?

楼主(2015-11-13):
boost 输出电压 为什么可以大于两倍的 输入电压?

我简单这样理解,初始状态 假设 BJT是断开:
1.BJT断开,并上电。
2.C 被充电,最大可以到Vin;
3.BJT导通,L充电 最大到 VIN
4.BJT断开,
5.VIN+VL (最大2VIN),向C充电,,,这里最大电容上的电压不是2VIN吗?

菜鸟,求解释。谢谢。:)

楼主:
有资料介绍给我看看

网友A:
直接找本电源原理的书看

楼主:
理解了,上面的把电感当电容分析,哈哈,不好意思,,,,,不过欢迎简单宏观分析一下,大师们。

网友B:
当然可以两倍,频率的高低,感值的大小,合适的电容值!

楼主:
电感上的电压 起始到稳态:
输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两倍,频率的高低,感值的大小,合适的电容值!

可以N倍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感上的电压 起始到稳态:
输入12V

我是想 宏观了解一下,电压建立的物理现象,,,书上是用数学方法。

网友C:
就按照你的图, 无负载, BJT 工作几下,电压是多少倍 ?

楼主:
额,基本过程是懂啦,结帖……

网友B:
拿BOOST和BUCK比较一下~就好理解啦~

网友D:
原理就是电感通电储磁,突然断电电感的电流不能顺变,所以会产生很高的电压,故可以编程更高的电压

网友E:
BOOST理想状态下可以将电压升到无限高,只要占空比足够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OOST理想状态下可以将电压升到无限高,只要占空比足够大

占空比1够不够大?。。。

理想条件下就跟占空比无关了,只要L够小,断续模式同样可以升到无限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占空比1够不够大?。。。

理想条件下就跟占空比无关了,只要L够小,断续模式同样可以升到无限大 ...

此理想非彼理想,是我说话不够严谨,
占空比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算不算理想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理想非彼理想,是我说话不够严谨,
占空比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算不算理想条件? ...

“L足够小”比“D足够大”要有用得多,都理想了,CCM便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足够小”比“D足够大”要有用得多,都理想了,CCM便不是必要条件

嗯,你想的比较深,我想的比较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沒有無限大,起碼受限于輸入功率。還得看輸出電流Io,即使Io=0,還有耗損。20倍比較合理。 ...

目前的器件水平,以3倍为限,再高了效率不及用变压器升压

楼主:
受教了,,谢谢大家, THX TO POWERANTS.

楼主:
L上的电压 开关管 断开时,,可以数倍于 输入电压(稳态下) --- 这个电动势大小是 U=L*di/dt ?
而在开关管 接通时,,,L上的压降 却约等于 输入VIN,,,是不是VIN的限压作用?

网友F:
开关断开时, 电感是电流源, 端电压由负载大小决定. 实际工作的电路因有闭环控制, 通过调整占空比实现稳压目的;
开关接通时, 电感并联在电压源两端, 端电压由电源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