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5-11-13):
我用IAR对cc3200进行调试为什么出现以下问题
Fri Nov 13, 2015 19:34:38: Fatal error: **ERROR**: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1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仿真器和pc、cc3200是怎么连接的?还有驱动程序安装成功了吗?
看提示是仿真器初始化问题

网友B:
可以试着通过UART口的加上uniflash的方式,先把flash格式化一下,然后再试试。

网友(2017-04-13):
用的什么仿真器?XDS100V2? XDS100V3? XDS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