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的PTB0,PTB1有电平输出

楼主(2015-11-13):
重新说明一下,不好意思:
我使用KE02,串口是U1,是PTC6和7两脚
PTB0和1用于AD输入,但是我发现PTB0和1管脚自己有电压,PTB0=0.3V  PTB1=0.98V
我尝试:
sysinit(); 下,若果屏蔽UART_InitPrint(); PTB0=0V  PTB1=0V 就正常,
如果我没有屏蔽,但是使用PTC6和7 这个UART1,就是不使用UART0,就会有电平输出,请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
sSIMConfig.u32SCGC |= SIM_SCGC_SWD_MASK | SIM_SCGC_FLASH_MASK | SIM_SCGC_UART1_MASK | SIM_SCGC_KBI0_MASK |SIM_SCGC_KBI1_MASK;
这里也是去掉了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意思啊

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我重新写了,望指教

网友B:
你的AD没输入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没输入就有电压?

是的,这两个口是URAT0复用口,只要我不开通UART就可以,但是我的程序是开通了UART1,无开通UART0的,不过只要我已开通UART就有问题,而且UART1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PTB0=0V  PTB1=0V

楼主:
一步一步的找,发现在UART_Init()函数下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UART1->C2 |= (UART_C2_TE_MASK | UART_C2_RE_MASK );
    UART0->C2 &= ~(UART_C2_TE_MASK | UART_C2_RE_MASK );  //这样UART0口没有电平
   只要屏蔽UART0的中断就可以,但是问题为什么UART0中断屏蔽后,UART1就失效了,可能要看看底层地址设置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的找,发现在UART_Init()函数下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UART1->C2 |= (UART_ ...

你用的是什么代码?
你用官方的KE02代码试试。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nt_pageType=product

楼主:
不好意思,是硬件问题,其实这个电压是悬浮的,只要有正常的电压加在端口,就不会这样出现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硬件问题,其实这个电压是悬浮的,只要有正常的电压加在端口,就不会这样出现了,谢谢大家 ...

问题解决了就好。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楼主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